蒸汽阀门选型

楼主(2015-03-09):
阀门用途:进车间分汽缸之前的蒸汽压力调节,停机检修时全关闭;

                 管道口径DN400;

                 来汽温度270度;

                 来汽最大压力0.7MPa;

                 日常压力0.55MPa  ;

                 阀后压力0.5MPa;

                 工作流量40吨/小时;

                 室外安装;

                 请根据以上工况选型,另外是否需加旁通阀?若需要,旁通阀口径多大合适?

网友A:
把参数提给阀门厂家,他们就会帮你选型的,参数不同执行机构不同,还是让厂家帮你选型靠谱,另外,建议加装旁通阀。

网友B:
你需要谁家的阀门,直接给产品厂家,他们有专业的软件选型。必须加旁通阀便于检修啊,旁通阀加闸阀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