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互感器:有所谓的反应时间吗??

楼主(2015-03-09):
电流互感器:有所谓的反应时间吗??

最近公司有个项目做滚道上的清扫机,需要清扫机电机启停跟原有辊道线上电机同步:

辊道线电机启动,清扫机电机就启动;

辊道线电机停止,清扫机电机就停止。

作为学机械的我想了一个方案:

辊道线电机电源线上扣一个开口式电流互感器,

当辊道线电机启动不就有电流了么,电流互感器经变送后传PLC,PLC控制清扫机电机的继电器接通;

当辊道线电机停止电流消失,同理清扫机电机的继电器断开。

我的电气同事说不行,说是辊道线电机启动后1、2分钟电流互感器才有输出。不满足节拍要求。

他说的是对的么?

谢谢指导!

网友A:
没感觉到有时间延迟呀,即使有延迟也不至于延迟那么长时间,但最好用辊道线电机的接触器外挂常开触点作为清扫机电机的启动信号,不要用电流互感器的电流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感觉到有时间延迟呀,即使有延迟也不至于延迟那么长时间...

谢谢您的解答!现在实际情况是辊道线电机作为已有设备已经不能再修改了,我们作为改造厂家只能用类似接近开关、互感器这种不并入原来自动线的外围元件了

网友B:
没有那么大的延时

主要是变送器的延时问题

网友C:
     电流互感器不存在延时问题,只要接于一次侧的电气设备一启动,立马能有反应。最简单的验证方法是用两块钳表钳互感器的一次侧、二次侧,万用表(毫安档)两表笔接触变送器输出端,互感器的一次电流、二次电流和变送器的输出电流同时会有显示。

网友D:
基本没有延时,除非 你上位机有延时

网友E:
电流互感器经变送后传PLC,PLC控制,由于电流互感器输出电流小毫安级,经变送这一块要時间,但就一般继电器的時间也不会为1、2分钟。

从常认电流互感器是一测量器具,测当時电流。从电流互感器电磁感应原理看,也无1、2分钟。实验是最好的说明,只要一个双通道示波器就行。如下图所示。

网友F:
  这个延时时间短能看得出来吗 ??

楼主(2015-04-13):
感谢以上各位老师的解答!长知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流互感器经变送后传PLC,PLC控制,由于电流互感器...

谢谢您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