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3000通讯线 无法连接问题

楼主(2015-03-09):
proface3000以上通讯线(CA3-USBCB-01)无法连接触摸屏,数据线插入电脑后显示如下图所示,好像驱动没有,软件都已经安装好了。记得以前安装不需要装什么usb驱动 直接可以传输的,请教各位如何解决。现在怎么都没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gongkong.com/D/2...

 谢谢你,可是我遇到的不是这个问题,在百度搜索了半天 说缺少个驱动  ,百度搜了下 无法下载到

网友B:
是不是软件版本的问题,一般情况下软件都会自动安装驱动的,QQ289094017

网友C(2018-04-09):
感谢楼主的资料分享。。

网友D(2019-10-09):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http://bbs.gong...

.谢谢楼楼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