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使用Pro-face触摸屏电缆无法识别的处理方法(Win764b)

楼主(2015-03-09):
关于使用Pro-face触摸屏,电缆无法识别的处理方法(Win764b)

网友A:
希望能帮助我解决这个问你

网友B(2015-05-17):
谢谢!看看先!希望有用!!!

网友C(2015-06-24):
回复看看,到底什么原因到知道

网友D(2015-07-30):
谢谢分享,希望能学到东西啊

网友E:
希望能对我有所帮助,谢谢

网友F(2016-01-18):
希望对我有帮助,O(∩_∩)O谢谢

网友G:
前几天遇到普罗菲斯屏启动困难,看看今夜能学习到什么

网友H(2016-03-19):
哪个大哥知道串口线怎么做的? 我有232转USB线,但是不知道怎么做串口线 最好有图啊 谢谢了

还有就是怎么设置网端啊?

网友I:
USB驱动没有问题也通讯不了,是什么问题

网友J(2016-05-18):
usb线是普通的usb线还是特殊的线?谁能告诉我,万分感谢!

网友K(2016-09-07):
谢谢!看看先!希望有用!!

网友L(2016-11-09):
感谢提供,回复看看。。

网友M(2019-10-22):
我正好要用到这个,谢谢分享

网友:
好 的,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