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断路器问题

楼主(2015-03-09):
我小白一个,想问一下这个断路器的额定电流,额定电压,还有容量的大小及计算方法?谢谢大家

NSX100、NSX160、NSX250代表什么含义?还有他们下面的F、N、H代表啥?

网友A:
NXS是系列编号

100、160、250是额定电流值,也可能是塑壳断路器的框架值,也就是最大值。

F、N、H是分断等级,比如F级,分断电流是36KA

网友A:
http://bbs.gongkong.com/D/201503/610154_1.shtml

这里可以学习一下下

你就明白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