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KA机器人如何添加伺服焊枪

楼主(2015-03-10):
求高人帮忙提供些KUKA机器人添加伺服焊枪的资料。

网友A(2017-03-27):
workvi 添加伺候包,然后选择焊枪型号,再单元配置里面,拖到里面,连上柜子,再从柜子连到机器人,一般枪再机器人上面连机器人,固定喊连控制柜,然后设置信号,补偿,选择枪类型就行了

网友B(2017-09-03):
引用 网友C:
学习学习学习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D(2017-10-09):
看看是什么资料,分享资料sad

网友E(2018-12-12):
大富大贵复合大师更好地发挥挂电话

网友F(2020-07-03):
Pro-face人机界面通用程序,富士康所有非标设备都使用

网友G:
有焊接机器人的学习资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