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西门子S7-200程序实例

楼主(2015-03-10):
请大师指点s7-200plc到时间停机的程序,拜谢。

网友A:
西门子S7-200的定时停机加密程序样例

http://bbs.gongkong.com/d/201311/533464_1.shtml

网友B:
1、选用支持实时时钟的PLC

2、程序中读出实时时钟与设定时间比较

3、时间比较相同输出停止PLC运行的指令

网友C:
写的程序有停止条件吧,时间到也是一个条件,就这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