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具恒温及耐久性试验室

楼主(2015-03-10):
一、设备概述:

本技术方案书依据GB7000.5-2005《道路与街路照明灯具安全要求》第12.1条的要求及GB7000.1-2007《灯具 第1部分:一般要求与试验》第12.1-12.3条的要求设计。

二、产品特点

1、该设备可实现灯具试验的环境温度控制,采用循环加热或冷却室内空气的方式,温度传感器适时探测、采用先进PID控制技术,使其稳定在设定的范围内。

2、本设备测试输入电源采用稳压电源,20路独立可调输出,每路输出独立电压调节、电压指示;每组输出独立电流指示、工作状态监控、工作时间指示。

3、非正常测试:三个独立隔离小区域测试工位;配测试电源、烟雾报警、排烟装置;工业控制电脑配专用控制软件监控工作状态,用户可根据实际需求独立设置每路测试电源电压、测试时间控制(开机时间、关机时间)、计数控制;可以设定多个通断周期的工作及工作周期的时间设定(如21H通电、3H断电,共10个周期或1小时通电、2小时断电,共100个周期);

4、设备具有超温探测、断路检测、短路检测等故代检测功能,并记录保存故障原因、发生故障时间及已完成的试验次数,同时依据不同的故障产生不同的声光报警。

5、提供多种灯具安装平板、平台、挂钩及挡光隔板以适应多种不同灯具测试。

三、设备规格

项       目

说         明

适用标准

符合IEC60598/GB7000.1-2007标准12.3.1条款要求

 设备组成

 测试室

工作室尺寸

可根据客户实际需要订做。

非正常测试区域

采用三个独产隔离小区域,隔离区域用砖墙隔离、前配铝合金玻璃门,顶部安装有烟雾报警、干粉式消防灭火管道、喷淋器、排烟装置灭火装置;测试电源插座固定于隔离区内墙侧壁。

控制柜

500mmX1200mmX1800mm

样品测试架

多功能组合式测试架。

样品测试电源

本机电源380V、25KVA;测试电源详见电源规格。

温控系统

测试范围

温度范围

30℃-50℃

湿度范围

无要求

温控精度

温度偏差

≤±2℃

升降温速率

升温速率

≥1℃/min(25℃~+50℃约25min)

降温速率

≥1℃/min(+50℃-25℃约30min)

灯具检测系统

测试输入电源规格

AC380V、40KW

测试输出电源规格

电    源:380V  30 kVA  APC纯净稳压电源    1台

220V  10KVA  APC变频电源        1台

测试电源: 0-250±2V  3kVA    6路、每路10组输出。           0-380±2V  10kVA  1路、每路3组输出。

变频电源: 0-250±2V ,47Hz~63 Hz ,5kVA,1路、每路6组输出。每路输出独立电压调节、电压指示;每组输出独立电流指示、工作状态监控、工作时间指示。每路可独立控制工作时间和工作周期。非正常测试:三个独立隔离小区域测试工位;配测试电源、烟雾报警、排烟装置。

检测系统的控制

控制方式

工业控制电脑配专用控制监控软件

测试周期设定

0-1000000个

通电时间设定

0-99999999S(或H)

断电时间设定

0-99999999S(或H)

四、系统原理及功能

项       目

说         明

温 度 控 系统

 调节方式

强制循环通风,控制系根据控制器设定点的温度,通过PID自动运算输出的结果控制加热器的输出量,最终达到一种温控的动态平衡。

循环装置

多区位风机强制内循环,采用轴流风机强制室内空气循环,通过调节风口的气流,改善室内温度的均匀性。

加热系统

不锈钢电加热器,加热器分多组,控制程序根据与设定温度点的偏差智能开通其中一组、多组同开。

 冷却系统

冷却系统结构

1、 工业制冷机制冷降温。2、 引入室外冷气降温:设备安装有一个室外温度传感器,室内需要降温时当室外温度低于室内温度时,引入室外冷气;否则采用工业制冷机强制降温。

冷冻压缩机

采用法国泰康全封闭冷冻压缩机,冷冻剂采用R134。

冷凝器

壳管式冷凝器

蒸发器

斜率式FIN-TUBE蒸发器

 技术特征

1、 加热与冷却系统是两个独立部分,既可独立使用又可以综合使用。
2、 加热与冷却的开启由PLC自行控制。

灯具检测系统

样品电源电压调节

每路有独立的输出电压调压器,可按样品的电源电压要求进行调整。

样品电源插座

万能三孔插座,可适用多国标准插头

断路检测

当样品因断路无电流时,电流表处于低电流报警输出状态,则程序判定为断路。

短路检测

当样品因短路的瞬间,电压表处于低电压报警输出状态,则程序判定为短路。

  灯具测试架

 测试架

采用多功能测试架,测试两边均可安装可拆装的测试台板,可根据检测要求安装台灯、壁灯、吊灯、吸顶灯等多种灯具安装板。

非正常测试

三个独立隔离小区域测试工位;配测试电源、烟雾报警、干粉式消防灭火管道、喷淋器、排烟装置。

灯具安装支架

可方便安装多种样品安装板

吸顶灯安装板

木质结构、用于安装各种吸顶灯具

灯具吊钩

用于安装各种悬挂灯具

壁灯安装板

木质结构、用于安装各种壁式安装灯具

壁灯安置台

木质结构、用于放置台式灯具

控制系统

控制软件

工业控制电脑配专用控制监控软件,可设定测试室的温度,每组测试回路的通电时间、断电时间、循环次数,查询每组测试回路的故障报警原因。

PLC控制器

1、 温度当前值的读取功能。

2、 根据温度设定值及当前温度值数据进行运算,根据运算结果控制系统加热、制冷,使测试室温度恒定在设定温度点。

3、 根据系统传感器采集的信号,控制测试系的输出与停止,并进行报警输出指示。

4、 根据控制电脑设定的通断电时间,接通与断开测试电源。

5、 保存测试数据,并有停电保持功能。6、 测试完成自动停机、断电。

电压调节

通过调压器可独立节每测试回路的输出电压。

状态监控

通过每组的电流表(可设定电流上下限报警功能)监视与控制每路电流的工作状态。

  安全保护措施

1、 电源漏电报护。2、 高低温报护。3、 风机过热保护、防干烧保护。4、 压缩机过热、过载、过流、超压保护。5、 电源缺相报护。6、 报警方式:声光报警、故障查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