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关于定时!

楼主(2015-03-10):
用MCGS输入定时 而timx的定时精度是0.1S 也就是说假如我屏上输入10  但是实际定时只有1S  该怎么解决呢。。万分感谢!!!!

楼主:
求大侠帮助!各种在线等。。。

网友A:
触摸屏上的地址是D2003,输入10后,D2003为10。然后乘10倍,变为100存入D1403。

用TIMX定时器,0.1s定时,设定值为D1403,即放大10倍的触摸屏数值。这样定时器的设定值就是0.1s乘100,变成10s了。

其他情况类似,如果是触摸屏上需要按分钟来设置,那就乘600就可以了。

网友B:
使用寄存器即可。。。。。。

网友C:
设置屏上的数据显示格式,可以加一位小数,两位小数,知道和你要求的一样就可以了,我用信捷的也遇到过相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