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X2通讯口用编程软件读不了程序

楼主(2015-03-10):
需要调取一台三菱FX2-128点的PLC程序进行修改,可用FX2N的编程电缆(一头是COM口一头是半圆口的编程电缆)将中间的25针插头拔开后插入FX2 cpu通讯口就是连接不上。先后用FXGP_WIN-C及GX Developer软件均通讯不上求解!

网友A:
com设置是否正确,下载线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