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化工、粉尘防爆区域不用防爆变频器

楼主(2015-03-10):
请问各位大侠,化工生产、部分粉尘生产车间都需要用防爆电机,但是很少看到用防爆变频器,请问主要原因是什么啊?有没给解释解释的,谢谢啦!

楼主:
我看很多人说防爆变频器在化工和粉尘防爆市场有运用,但是都没看到有实际的运用案例,还请各位给指点下,多谢了!

网友A:
煤矿有应用的,可惜我只是听说。

网友B(2015-08-25):
成本问题吧,如果不是安装在车间里面,就没必要安装防爆的,不是吗?

网友C:
防爆场所的电气设计,是把供电、控制电器装在非防爆区,在防爆区只安装主令电器和防爆灯具。这样设计可以降低安装成本,也更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