蒸汽管道阀门问题

楼主(2015-03-10):
请教一下各位大神,我蒸汽主管从热电厂过来是有8公斤压力!我打算在主管上安装一个阀门,能够将8公斤的压力化为4.5公斤的压力,而且压力要稳定,不能因为我末端的用汽机械的工作或静止而影响到管道的压力!就是这个阀门要能够自控,我开一个用汽的机器,它保持4.5公斤压力,我开10个用汽的机器,他也能够迅速补充蒸汽以达到我设定的压力!

网友A:
用PID控制一个调节阀,在管道上安装一个压力变送器反馈管道压力不知道可行不

网友B:
阿法拉伐有一个PID的自动调节减压阀,我之前的管道上安装了一个    效果挺好的   价钱贵点  但是比之前用的好   这个关键是注意您的减压阀的稳定性能上   控制都是其次

楼主:
能加个QQ好友吗?以后方便学习交流

网友C:
最简单就是自力式压力调节阀

也可以用PID加调节阀

有需要加我QQ  1109093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