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字母英文缩写是什么?

楼主(2015-03-11):
在工作中,几个同事无意中注意到合闸线圈“YC"和分闸线圈“YO”中的“Y",不知是那个单词的缩写,查了一下,没有结果,请各位给予解惑,先谢谢了!

网友A:
作图中线圈代号吧

网友B:
这个Y,貌似是从50年代的苏联标准演绎过来的吧

网友C:
看来没有人能告诉我们究竟是哪个单词的缩写了

网友D:
按GB7159规定,YC是电磁离合器的代号。注意,电气图纸文字符号标准,不是英语单词缩写。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偶这两个符号是在ABB的图纸里标的,是合闸和分闸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