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200啥模块?

楼主(2015-03-11):
  这个是200啥模块?这个是200啥模块?这个是200啥模块?

网友A:
模拟量输入模块。。。。。。

网友B:
  EM 231 模块,温度或是电流,电压的 模拟量采集

网友C:
EM231模拟量输入模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EM231模拟量输入模块

网友E:
信号模块(SM),是数字量I/O模块和模拟量I/O模块的总称。图上的模块具体来说就是楼上各位说的模拟量输入模块。

网友:
我 想说的是这个是国产合信称重模块

网友F:
你这是国产一路的~~~

网友G:
应该是西门子PLC的I/O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