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宏PLC跟modbus通讯模块

楼主(2015-03-11):
求助:永宏PLC跟modbus模块的通讯地址如何对上,PLC内部要调用什么指令,大神们

网友:
直接往缓冲区读写数据就可以了,地址是硬件组态的时候系统分配的。

楼主:
对:   直接往缓冲区读写数据就可以了,地址是硬件组态的时候系统... 内容的回复!

网友A(2015-07-03):
这我用过跟30台变频器通讯很顺畅

网友B(2015-09-29):
150P.M-BUS指令,应用手册12章有应用范例。这里有一个永宏PLC和宇电仪表Modbus通讯的视频,你可以参考一下。

http://baidu.ku6.com/watch/08585090072190858082.html?page=videoMultiNeed

网友C(2015-11-16):
永宏手册里有扩展的说明以及对应的硬件地址

网友D(2017-03-08):
楼上大神,学习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