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8000元件问题

楼主(2015-03-11):
菜鸟请教我下载的eb8000怎么找到数据显示元件

网友A:
快捷图标在箭头指示处,

或者是菜单中的     元件....数值

就是999那个符号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快捷图标在箭头指示处,或者是菜单中的     元件.....

那个是数值输入,要显示plc中某一数值,也在此设置吗

网友B:
打开EasyBuilder8000软件点击说明选择说明主题,再点击菜单再点击元件选单,再点击数值就可以到如何数据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