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MM430-11KW变频器报F0503

楼主(2015-03-11):
变频器型号:西门子MM430-11KW

故障现象:上电报A0503,未带模块启动报F0003,查r0026(母线电压)为0V.

已作的检测:机子原始故障为模块击穿,电路板中间层有线路烧断。接上断线、卸下模块、修复开关电源后加直流电,报A0503,启动则报F0003,查r0026为0v。下面是mm430-7.5kw的底板图,11kw的和这个差不多。其中测上图的LM358-2为1.08v,3脚1.30v,1脚为2.30v。电压值应该是比较接近正常值的,ANA1端子到主板后加了一个1k的电阻到cpu,测cpu的电压也为2.3v左右,应该都比较正常。但是r0026的值就是0v。

所以请教一下,哪位有没有碰到类似的问题,不知道我这个检测的思路对不对?有经验的给指点一下。

网友A:
查母线检测点电压为3V左右,20针。

楼主:
20针?似乎是地。应该不会是电压检测的,我测过应该是图上的23针吧?

网友B:
修过,但是忘记了,也没做记录。印象里好像你说的靠谱。运放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