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DCS800替代ABB DCS500需要注意的问题

楼主(2015-03-11):
我这儿有一个客户,原本使用DCS500的,目前因为采用EMF控制的缘故,导致速度经常失常。于是决定更换DCS800.所以,我就有问题了。第一,原本DCS500外部有一个外置励磁装置,现在DCS800我看说明书有内置励磁装置,原本的外置励磁装置是否还有用。如果没用,是否还需要单独励磁供电。第二,更换过程中是否还有其他需要注意的事项。

网友A(2015-04-10):
1 如果外置励磁是DCF503B的话是可以用到DCS800上

2 DCF803-0035和SDCS-FEX-425使用三相电源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