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编一个有点意思的PLC小程序

楼主(2015-03-11):
有这样一个功能,X0对应D100 X1对应D101 X2对应D102 类推到X13到D111,假设D100填1 则X0点亮 M1输出,假设D100=2,就是X0点亮 M2输出,D100=3 就是X0点亮,M3输出,D100=4 就是当X0点亮则,M4输出,一直到D100=10时,X0点亮,M10输出。类似的X1对应D101也是这样,即当D101=1时,X1点亮,M1输出,当D101=2时,X1点亮,M2输出。一直到D101=10,X1点亮,M10输出。这样一直类推到X13对应D111。

   这样的功能大家有什么样的思路!

楼主:
自己顶一个,真的没人吗

网友A:
X13应该对应D113吧

  1. 判断D100是否大于等于1小于等于10,是则X0开;

    判断D101是否大于等于1小于等于10,是则X1开

    .......

2.判断D100到D113是否有等于1的,如果有M1开;

   判断D100到D113是否有等于2的,如果有M2开;

  ..........

网友B:
用变址寻址再加FOR循环几行指令把整个程序做完~

网友C:
按照思路自己一步一步编程。

网友D:
看样子要使用变址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