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电缆故障原因及查找方法

楼主(2015-03-11):
随着电力行业的发展,电缆越来越多地运用到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而且都埋入地下或进入电缆沟敷设,当电缆发生故障后,如何快速、准确地查找电缆故障,减少故障修复费用及停电损失,是电力行业工程技术人员研究的问题。本文详细介绍了快速、准确、方便地判断和查找故障的方法,供同行参考。
   电力电缆具有供电可靠性高、不受地面、空间建筑物的影响、不受恶劣气候侵害、安全隐蔽耐用等特点,因而电力电缆作为供电线路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但电缆线路在运行中,常常会出现各种类型的故障,有的故障很容易发现,有的就很难查找。这给电力电缆的维护工作,特别是电缆故障测距与定位工作带来了较大的难度。如何快速、准确地查找电缆故障,提高实际工作的查寻效率,节省人力物力,缩短处理电缆事故的时间,创造较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电力电缆故障原因及类型

  电力电缆故障原因

   随着电缆数量的增多及运行时间的延长,电缆绝缘老化等因素,故障发生率大大增加。电缆发生故障的原因常见的主要有:
   1.电缆安装敷设时不小心造成的机械损伤或安装后靠近电缆路径作业造成的机械损伤。
   2.电缆绝缘内部气隙游离造成局部过热,从而使绝缘老化变质。
   3.电缆路径在有酸碱作业的地区通过,往往电缆会被腐蚀。
   4.拙劣的工艺、拙劣的接头,电场分布设计不周密,材料选用不当,不按技术要求敷设电缆造成电缆故障。
   5.大气过电压(雷击)和电缆内部过电压。
   6.电缆长期过负荷运行,电缆的温度会随之升高,尤其在炎热的夏季,电缆的温升,常常导致电缆薄弱处和对接接头处首先被击穿。
   7.电缆绝缘物的流失。

   电力电缆故障类型

   电力电缆由于机械损伤、绝缘老化、施工质量差、过电压等都会发生故障。根据故障性质可分为低电阻接地或短路故障、高电阻接地或短路故障、断线故障、断线并接地故障和闪络性故障。

   电缆故障类型的判断

   电缆故障的判断方法

   确定电缆故障类型的方法是用兆欧表在线路的一端测量各相的绝缘电阻。
   1. 当摇测电缆一芯或几芯对地绝缘电阻,或芯与芯之间绝缘电阻低于100KΩ时,为低电阻接地故障。
   2.当摇测电缆一芯或几芯对地绝缘电阻,或芯与芯之间绝缘电阻低于正常值很多,但高于100KΩ时,为高电阻接地故障。
   3.当摇测电缆一芯或几芯对地绝缘电阻较高或正常,应进行导体连续性试验,检查是否有断线,若有即为断线故障。
   4.当摇测电缆一芯或几芯导体不连续,再经过一芯或几芯对地绝缘电阻摇测后,判断为低阻或高阻接地线,为断线并接地故障。
   5.闪络性故障多发生于预防性耐压试验,发生部位大多在电缆终端和中间接头。闪络有时会连续多次发生,每次间隔几秒到几分钟。

   电缆故障的测试方法

   过去使用的仪器设备有QF1—A型电缆探测仪、DLG—1型闪侧仪,电缆路径仪及故障定点仪等。在20世纪90年代前,广泛使用的电缆故障测试方法是电桥法,包括电阻电桥法、电容电桥法、高压电桥法。这种测试方法误差较大,对某些类型的故障无法测量,所以目前最为流行测试方法是闪络法,它包括冲闪和直闪,最常用的是冲闪法。冲闪测试精度较高,操作简单,对人体安全可靠。

   寻找电缆故障点的方法

   根据电缆故障性质的不同,首先要粗测电缆故障点位置范围,即寻找电缆故障的距离,然后再寻找电缆的故障点,即测出故障点的精确位置。

   电缆故障粗测的方法

   电缆故障的粗测方法有很多,目前常用测故障的方法有电桥法(电阻电桥法、电容电桥法)、驻波法、脉冲法(低压脉冲反射法、脉冲电压法、脉冲电流法、二次脉冲法)、闪络法、简易办法。
   1.电桥法
   (1)电阻电桥法
   用低压电桥测电缆低阻击穿,主要是利用电阻的大小跟电缆的长度成正比,利用电桥原理测出故障相电缆的端部与故障点之间的电阻大小,并将它与无故障相做比较,进而确定故障点的距离。

      (2)电容电桥法

   用电容电桥测电缆开路、断线,当电缆呈断路性质时,由于直流电桥测量臂未能构成直流通路,所以,采用电阻电桥法将无法测量出故障距离,只有采用电容电桥法,并用高压电桥法测泄漏性高阻击穿。
   2.驻波法。根据微波传输线原理,利用传输线的驻波谐振现象,对故障电缆进行测试,此法适用于测低阻及开路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