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步进电机有没有这项功能?

楼主(2015-03-12):
要用PLC控制步进电机运动,当步进电机运行到任意一点的时候,按下设置键(X1)将此点设置为原点,设置完以后,无论步进电机运行到哪一点,按下复位按钮(X2)后,步进电机都会行动到原点。注:不可以用外部定位部件,完全靠PLC与步进电机完成以上动作!    求解答!

网友A:
可以的,用绝对值指令

网友B:
步进电机都带驱动器,用1个PLC输出点做正向脉冲输出,1个输出点做反向脉冲输出。即正反转。1个时间继电器做脉冲频率。PLC输出是晶体管。

网友C:
可以用绝对值指令,每次断电后要重新设置远点,不然可能不准确

网友D:
可以的,如果有一个硬件原点是最好的。

网友E:
可以,用绝对定位指令,先定义好原点,当步进电机运行到任意点时候,按下X1,记下当前位置脉冲数,将这个脉冲数作为绝对定位的目标值后,你在步进电机停止后,按X2回到X1所按的位置,具体请加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