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料系统解决方案

楼主(2015-03-12):
解决配料系统中所有的问题,在线动态分选重量,在线动态的物重计量,复杂庞大的组网等一些问题是现在很多配料系统所面临的问题!

网友A(2015-09-14):
可否做到累减计量,按设定的不同的重量,按设定的相同时间投完的控制,比如第一轮配料是设定A料仓5吨,B料仓3吨,C料仓2吨,按设定的1小时3个料仓的料同时投完下来。第2轮配料是设定A料仓3吨,B料仓2吨,C料仓5吨,按设定的1.5小时3个料仓的料同时投完下来,需要注意的问题,就算相同的料都会因颗粒的大小和光洁度的不同,相同的流量都会流出不同的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