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看下下面两个开关怎么接

楼主(2015-03-12):
请大家帮我看下下面两个图怎么接开关。多谢啦!

网友A:
这是个什么东西 要接入什么?

网友B:
最上面的图貌似是急停开关,接线文件介绍中有可以接安全门连锁的线。

没用过

网友C:
图一14和25中间接常闭触点触点间串联,36间接常开触点触点间并联

图二14和23中间接常闭触点触点间串联

网友D:
英文翻译就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