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瑞E1000 控制面板显示电流为零点几安

楼主(2015-03-12):
单位一台欧瑞E1000 控制面板显示电流为零点几安。电机是18.5KW的,霍尔已经更换过了。

网友A:
霍尔更换的型号对吗

如果元件不是欧瑞的,理论上需要型号及性能一致,否则和变频器CPU不匹配,就不能读出来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霍尔更换的型号对吗如果元件不是欧瑞的,理论上需要型号及...

都是欧瑞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丰李 霍尔更换的型号对吗如果元件不是欧...

那就调查接线,霍尔方向,再不行只能找欧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霍...

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