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S7200中断程序和主程序调用问题

楼主(2015-03-12):
在做模拟量控制程序时,主程序OB1 SM0.1调用子程序SBR0,一个扫描周期子程序初始化数据,100 MOV_B SMB34,中断程序事件10,调用一次中断程序。那么一个扫描周期后是怎么调用中断程序的?一直没找到答案

网友:
那是自动执行的,只要你开始将中断和中断程序挂接之后,中断信号以来就直接执行你挂接的程序

网友A:
中断是由事件触发的,比如你设置了100毫秒中断,那么就会每100毫秒运行一次中断子程序,和plc的扫描周期无关,时间到会中断当前程序去运行中断,中断结束后再返回到被中断的程序那个断点。当然中断有优先级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断是由事件触发的,比如你设置了100毫秒中断,那么就...

谢谢,终于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