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灯节能&智能单灯节电器的优点

楼主(2015-03-12):
路灯节能&智能单灯节电器的优点

(1)、限流起动、运行:

250W普通高压钠灯在正常起动过程中存在着很大的起动电流(1.8A),不仅降低灯的寿命,还存在着电能浪费,钠灯是耗能元件,通过公式P=I2R可以看出有很大的热能损耗,而格 林 赛 威路灯节电器采用限流起动,起动电流只有0.8A左右,而工作电流小于1.4A,所以不会出现很大的冲击电流;还可以有效地保护路灯,提高路灯使用寿命。

(2)延长寿命、降低线损

合理调整灯的使用功率,延长灯的使用寿命;限流工作后,可使原整流器温度降低5—8℃,线路损耗降低25%以上;

(3)、无级调控:

在通常情况下,灯在调整功率过程中,都会出现抖动现象(频闪明显);严重时灯还会熄灭,而影响正常的工作。格 林 赛 威路灯节电器能通过线性限流做到无级调控,即在降低输出功率时也不会出现抖动现象。

(4)、提高电力线路及其配电设备的利用率:

路灯的线路设置,一般要考虑路灯启动的功率,线路及变压器要大于实际使用容量。格 林 赛 威路灯节电器,降低了用电负载从电网索取的电能,这样既省了电,又可起到扩容的作用,也就是在不增加主变压器容量和不加粗配电线路电缆的前提下,加格 林 赛 威路灯节电器后,可以继续增加用电设备的数量或容量而无需另外投资增容。

(5)供电线路也不会因此产生谐波。

格 林 赛 威 路灯节电器是一个感性产品。感性产品只会有抑制谐波和作用,只会有净化电网的作用。

一、路灯节能产品描述

格 林 赛 威 智能单灯节电器的节电系统由可控磁通电感和智能控制器组成,与路灯监控管理系统一道组成完整的节能与监控系统,其针对单灯或单杆设计,将会在不影响照明正常使用的前提下,输出一个最优的功率(最优照度),达到节约用电和延长用电设备使用寿命的双重功效,不仅能大大提高城市照明的管理水平而且节电效果立显。

二、产品特点及优势:

1 、节电效果显著,满足道路照明标准(GB7000.5-2005)的前提下节电率可达到35%一 50%以上;

2 、无需改变原变压器容量,即可满足成倍增加路灯盏数的道路扩容需要;还可有效降低新建路段线缆的使用规格和变压器容量的投入,节省道路建设成本;

3 、提高用电效率,降低线路损耗,增强末端电压,有效解决因压降造成的末端照度不够或闪烁等问题,使整个路段照度均匀。

4、智能嵌入式控制技术,实现分时段动态智能节能。根据电网电压,在不同时段、不同路段对照度的要求,智能调节节能电感磁通值。

5、产品利用可变磁通技术,无触点、无级调控,避免电压不稳对灯具的损害,可延长灯具使用寿命1~3倍。

6、产品一体化封装,密封性能好,具防潮、防尘、防震、防雷击。可在-40℃~80℃正常工作。

7、设计使用寿命15年。

8、自身不产生谐波、不造成电压畸变,保证对电力电网不产生污染,不影响路灯使用寿命。

9、借助‘格林赛威科技’专用的监控系统平台,对每一盏灯的节能量能独立调节

10、借助‘格林赛威科技’专用的监控系统平台,可实现点控,即每盏灯独立开关灯控制。

11、通过Internet公共信息网实现路灯信息全球共享。

三、产品应用

适用于高强度气体放电灯,如:高压钠灯、金属卤化物灯、汞灯等灯具的节能应用,特别适用于工作频率为50~60Hz的高压钠灯。

四、产品技术参数

额定功率:70W~1000W

额定输入:AC1P220V、50Hz

过载能力:150%10分钟、100%连续

控制方式:微电脑智能控制,动态节能无级调控,磁通可控技术

保护功能:过压、欠压、短路、过流、过热保护

路灯单灯节电器与降压节电器的比较

网友A: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楼主:
供应LED室内外节能灯具、路灯节电器,承接LED节能改造、路灯节能改造、工业节能改造。联系18928080600

楼主:
格林赛威智能单灯节电器的优点

网友B(2015-05-10):
看过了很好,谢谢楼主啊。

楼主:
路灯节电器的优点,为何建议路灯节能改造呢,改造过的路灯最少能取得30%-50%的节能效果,节能省电还可延长灯具的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