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分析讨论一下家庭用电的2个故障

楼主(2015-03-12):
AC220V家庭用电,入户线L(火线)、N(零线)经过一个刀闸开关和一个漏电保护器后进入室内外插排以及照明回路。

1.   厨房内使用电饼铛时有漏电,电击了好几次,但是漏电保护一直未动作,其他室内用电设备都正常。将新买的豆浆机拿到厨房使用,同样有漏电,拿到室内与电视机插入同一插排,使用正常。明显是厨房电源问题,可是整个家庭使用同一路电源,怎么会出现有些支路正常,有些支路故障呢?

2.   室内使用29英寸CRT老式彩电,观看过程中时不时闪断(突然之间断电图像消失,然后又自动供电重新开机),发生此故障时其他用电器均正常,排除电源自身问题,长时间一直认为是电视机老旧故障,就这么将就着使用。终于有一天闪断后没有启动,拔掉插头检查电源线没有问题,重新插上后又正常了。

以上是本人亲身经历的2个用电故障,这里先不说明原因,大家结合故障现象分析一下,看看都会有那些因素导致以上故障。

网友A:
第一漏电开关是坏的,检验漏电开关的试验按钮。漏电开关不管你如何安装只要相线进了开关L端即使N端是断开的一旦漏电必定断电跳开。

第二厨房间的漏电由上述原因。还有并线连接处线路接错或有断线并碰线。

主要原因漏保是坏的。其他原因是次要的。

修复步骤:先检验漏保。再查线路。为了安全漏保是第一要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漏电开关是坏的,检验漏电开关的试验按钮。漏电开关不...

谢谢你跟帖!

这里先不要讨论漏保好坏,关键想让大家探讨一下都有哪些因素会造成以上描述的故障现象。说实在的,刚刚听说这些故障后我也是一头雾水,苦思冥想之后才对问题点有所怀疑。

网友B:
  1. 漏电开关是坏的。你的电饼铛及豆浆机漏电,那是本身有问题了,要检查。你厨房和电视插座L、N左右不一致会出现“一处漏电一处不漏电”现象。

  2. 电视机本身有问题了或插头插座接触不良。

楼主:
对于这两个问题的处理:

  1. 在家里将漏电的用电器换个位置插到其他插排上没有发现漏电,于是十分怀疑厨房插排出现问题。打开插排后仔细查看,终于发现了端倪:多股细铜丝线绕圈固定在左右两侧零线、火线的接线螺钉上,其中火线端有一根铜丝伸出来搭接在了中间悬空(未用)的接地线的弹片上。这样就导致在该插排上插接2孔插头用电器正常,插接3孔插头用电器时就会出现用电器外壳带电的情况。

  2. 这个电视机插排在室内,使用的是双股硬铝线,并且插排外观尚好,一直没有怀疑插排问题。今年春节年初一在家里无事,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还是打开了插排(我原来一直认为是电视机故障),打开后吓一跳,插排内有一根线从接线端子处“烧断”刚好搭接在接线端子上,整个插排里面这根线的线皮严重老化,就连铝芯也老化到一碰就断的程序。

  3. 以上我遇到的2个家庭用电问题,不知道大家碰到后第一反应是什么,反正我当时真被弄糊涂了,想不出什么原因。看起来很简单的2根线,实际使用出现的故障现象千奇百怪,碰到后只能抽丝剥茧慢慢剖析了。

网友A:
1、终于发现了端倪:多股细铜丝线绕圈固定在左右两侧零线、火线的接线螺钉上,其中火线端有一根铜丝伸出来搭接在了中间悬空(未用)的接地线的弹片上。这样就导致在该插排上插接2孔插头用电器正常,插接3孔插头用电器时就会出现用电器外壳带电的情况。

  我说你漏保是坏的一点没错!这样的漏电人碰上漏保还不跳开,你是用的什么漏保,到底是不是漏保,或者不是30mA的是100mA以上的工业漏保。如果你用的正常的30毫安漏保插上三眼的用电器人碰上必须是断电跳开了!有可能有电击感觉但必须开关断电跳开,也可能天气比较干燥人还没有感觉到就应该跳开断电了。

2、室内使用29英寸CRT老式彩电,观看过程中时不时闪断(突然之间断电图像消失,然后又自动供电重新开机)...打开后吓一跳,插排内有一根线从接线端子处“烧断”刚好搭接在接线端子上,整个插排里面这根线的线皮严重老化,就连铝芯也老化到一碰就断的程序。

  遇到这种情况第一感觉就是接触不良。如果29吋CRT电视机问题电视机早就冒烟了,先易后难早就应该第一时间拆开插座检查看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