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单位想改风机--加变频器

楼主(2015-03-12):
我单位想改风机--加变频器:单位8000平米面积,二层,上下各3个风机房,共6台18.5KW的电机,打算改变频控制,大侠们出出主意。另外变频器制动电阻不加可以不。谢谢大哥们!

网友A:
买6台变频器控制6台电机。要么一台变频带2个,那要求电机参数必须一致!风机类负载必须加制动电阻。否则你烧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