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干扰三相固态继电器

楼主(2015-03-12):
请教下  三相固态继电器被变频器干扰问题 怎么办

主电机是变频器控制的 散热风机是固态继电器控制的  主电机一开 散热风机就不间断的转

主电机变频器是37KW的

固态继电器是40A的用3到32V控制的 散热风机是2.2KW的

变频器安装在单独的柜子

散热风机是一个单独的控制箱

但是他们公用的总进线 也就是说取的总电源是一个

网友A:
具体有什么现象了?是继电器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有什么现象了?是继电器电路?

 就是设备启动后固态继电器不间断的有输出      散热风机在不间断的旋转 但是实际上PLC控制继电器的点是没有输出的 因为温度还没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