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neywell 3310g与台达plc连接如何实现

楼主(2015-03-12):
Honeywell 3310g扫码器 我用的是Rs232接口。我连接到电脑上没反应。最终我要实现的是和台达DVP28SV11T2连接,实现条码器读码,plc自动动作。真心寻求帮助 积分不足,请大家理解,谢谢了

网友:
要有协议支持才可以用,或者你自己编一个协议数据包解析。串口只是收到外设发送的数据,数据什么意思得有具体的通讯协议支持,简易你用个串口调试器看看有没有收到什么数据。

网友:
补充一点,接线还有些特殊要求,比如发送引脚要接对方的接受引脚,接受要接对方的发送引脚,不然是看不到数据的。比如电脑的串口2脚是发送引脚,3脚是接受引脚,5脚是公共端,那么接线的时候扫描器的发送接到3脚,接受接到2脚,公共端接到5脚。另外数据的数据位,校验位以及停止位,波特率等要保持一致,比如一般8位数据,无校验,1位停止位,9600波特率等

楼主:
对:   补充一点,接线还有些特殊要求,比如发送引脚要接对方的接... 内容的回复!

我现在RS232接口,接到电脑上也没有反应。线的问题?真心需要你的帮助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补充一点,接线还有些特殊要求,比如...

对:   补充一点,接线还有些特殊要求,比如发送引脚要接对方的接... 内容的回复!

我下了串口调节器,可以和电脑连起来,条码可以扫出来了。和plc连的话还有困难,需要你的帮助

网友A(2016-12-03):
喂喂喂我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