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计数器定义

楼主(2015-03-12):
各位大神好,有个弱弱的问题请教下。就是在写PLC程序定义高速计数器时,不知道怎么定义是高电平复位有效,还是低电平复位有效,请高手指导。电路图和编码器型号如下

PLC型号是CPU224,编码器型号是TRD-2T1000BF,如果信号经过隔离器转换,又是要怎么定义

网友A:
SM是内部软元件,是要用指令操作的,根据你的程序需要设置高低有效,和硬件没有多少关系

楼主:
对:   SM是内部软元件,是要用指令操作的,根据你的程序需要设... 内容的回复!

谢谢你的回答。但是我看到别人的写的程序是这样的,如果PLC直接采集TRD-2T1000BF的信号,定义的是252,即高定平复位有效。

而当用编码器信号先经过信号隔离器,在给到PLC后,定义的是253,即低电平复位有效,为什么,

以上求指导,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