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无线传送4~20mA的液位数据到PLC,可以实现吗?

楼主(2015-03-12):
我这有6栋房各有一个水池,一共6个水池。水池分布在不同的地方,距离比较远,200米范围。我想用无线传送4~20mA的液位数据到PLC,可以实现吗?

网友A:
可以的,有很多种方案。

网友B:
无线传输可以用zigbee.但目前大多zigbee用的是高频,传输距离受环境影响很厉害,实际传输几十米就不错了!而且还不能采集变量及模拟量。只能用WBEE模块了,这个产品可以传1公里多(实际城市内),而且可以采集模拟量!很不错

网友C:
可以实现的,但是需要PLC有无线接口功能。

网友D:
这是一个典型的模拟量信号无线采集案例。水池边采用模拟量无线采集终端,共6个,PLC端采用无线数据终端,485接口,MODBUS协议。PLC选用S7-200就可以了。

分布式无线MODBUS网络,为主从485拓扑结构。一个无线主机可以管理多达250个无线从机。主机一台,型号DTD433MB;从机六台,型号DTD433FB。详细资料可以查看:http://www.dataie.com/mobile/proshow47.html

PLC无线通讯专家免费咨询:400-9608-120

网友E:
可以,请加群207569777,共同技术讨论

楼主:
回复内容:谢谢

引用 网友D:
这是一个典型的模拟量信号无线采集案例。水池边采用模拟量...

楼主:
ZigBee  我们不打算用   太不稳定了

网友F(2018-09-05):
如果要无线通信,传输的就不是模拟量信号,要用通信信号传输,首先把模拟量信号处理,然后进行一个转发。

网友G(2019-08-11):
Banner有一款无线网关产品  不过价格不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