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菜鸟,请问各位大神,像A281等特殊继电器怎么用的,发脉冲不是有脉冲指令吗?

楼主(2015-03-12):
刚刚学,看欧姆的书,看的有点糊糊了。。

网友:
所谓特殊继电器是针对特殊功能定义的内部软元件,大部分特殊功能可以通过操作特殊继电器实现,或者通过特殊继电器获得运行状态。

网友A:
多看下手册就熟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