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四通阀故障的判断及处理

楼主(2015-03-12):
   造成电磁四通换向阀不换向的原因有:

  ⑴电磁阀电磁线圈烧毁。切断电源,用万用表R*1档测量电磁线圈的直流电阻值和通断情况。当测量的直流电 阻值远小于规定值时,说明电磁线圈内部有局部短路。应更换同型号的电磁线圈,在更换时,应注意在没有将线圈套入中心磁芯前,不能做通电检查,否则易烧毁线圈。

   ⑵换向阀的活塞上泄孔被堵。换向阀活塞上泄气孔直径只有0.3mm.,孔前虽有滤网,如果制冷系统不清洁,很容易被堵,造成不能换向的故障。对于这种故障先可进行如下处理:反复多次接通,切断电磁线圈的电路,使换向阀连续换向,以便冲除污物。如仍冲不通,可拆下换向阀进行冲洗或更换电磁四通换向阀。

   ⑶换向阀活塞碗泄露。将正在制冷的空调器的温度控制旋钮时针旋到底,使空调器停止工作,待3min后高、低压力趋于平衡,换向阀再通电。如此反复几次,如仍无效,只能更换新的电磁四通换向阀。

   ⑷换向阀右气孔关不严密。电磁四通换向阀正常换向后,空调器运行处于制热状态。此时,换向阀右侧毛细管应该较冷,左侧高压毛细管应该较热。若左、右2根毛细管均变热,说明是换向阀的右气孔关不严密。处  理办法是使电磁四通阀多次通电,如右气孔仍关不严密,只得更换新的电磁四通换向阀。

    ⑸制冷剂泄漏。由于制冷剂泄漏,使高、低压差减少,使得换向阀换向困难。对这一故障应进行查漏、补焊、抽真空和加注制冷剂。

   ⑹电磁四通换向阀上的毛细管堵塞。对于这种故障也可反复多次接通、切断电磁线圈的电路,使换向阀连续换向,冲除污物。如仍冲不通,可以拆下冲洗或更换毛细管。

    ⑺压缩机故障。如冷凝器出风温度低,电磁四通换向阀上高压毛细管不烫,说明压缩机有故障,应视其压缩机故障情况,予以修理排除。

     2.        如何用万用表检查电磁四通阀?

   可以万用表测量四通阀线圈的电阻值。当电压为220V时,电磁阀的电磁线圈的电阻值约700Ω(环境温度为20度)。若线圈电阻为零,说明线圈短路;若线圈电阻为无穷大,说明线圈已断路。

    3.        四通阀常见故障:流量不足,换向不良。

流量不足的原因:

⑴ 系统泄漏,制冷剂不足。

⑵ 气温较低,制冷剂蒸发量不足。

⑶ 四通阀与系统不匹配,即所选的四通阀流量大而系统能力小。

⑷  空调机换向时间。一般系统设计为压缩机停机一定时间后四通阀换向,此时高低压趋于平衡,换向到中间位置便停止,即四通阀换向不到位,主滑阀停在中间位置,下次启动时,由于中间流量作用造成流量不足。

⑸ 压缩机启动时流量不足,变频机更明显。

换向不良的原因:

⑴ 线圈断线或电压不符合线圈性能规定,造成先导阀的阀芯不能动作。

⑵ 由于外部原因,先导阀部分变形,造成阀芯不能动作。

⑶ 由于外部原因,先导阀毛细管变形,流量不足,形成不了换向所需的压力差而不能动作。

⑷ 由于外部原因,主阀体变形,活塞被卡死而不能动作。

⑸ 系统内的杂物进入四通阀内卡死活塞或主滑阀而不能动作。

⑹  钎焊配管时,主阀体的温度超过了120度,内部零件发生热变形而不能动作。

⑺ 空调系统制冷剂泄漏,制冷剂不足,换向所需的压力差不能建立而不能动作。

⑻ 压缩机的制冷剂循环量不能满足四通阀换向的必要流量。

⑼  变频压缩机转速频率低时,换向所需的必要流量得不到保证。

⑽  涡旋式压缩机使系统产生液压冲击造成四通阀活塞被破坏而不能动作。

串气的判别及维修:

⑴用手摸四通阀的下面三条管,若均发热,说明四通阀换向未到位,处在中间串气状态。

⑵也可以用一小块磁铁,当换向时小磁铁不随之移动,则也说明串气。向系统充入一定量的制冷剂,便可换向到位。

不换向(其故障多表现为不制冷或不制热)的判别及维修:

⑴ 制冷剂不足(仅用系统压力判别不全面)。

⑵  漏氟。

⑶  阀体或毛细管变形。

⑷ 线圈通断电是否正常,电压是否正常。

⑸  判断先导阀有无动作:线圈通断电时有“嗒嗒嗒”的阀芯撞击音,说明先导阀动作正常。此时最好仅四通阀通电,以便听清声音。

⑹   先导阀动作正常,主阀体不动作,说明四通阀换向所需的最低动作压力差没有建立起来,向系统内充入制冷剂。

⑺   液压冲击。可能是a.四通阀安装方向错;b.使用的是涡旋式压缩机;c.冬天气温太低;d.截止阀未打开。

4. 如何用“触摸法”检查电磁四通阀?

通过感觉电磁四通阀的换向阀上的6根管,即压缩机的排气管、吸气管、至内部的冷却管、左后导毛细管和右前导毛细管的温差,并对比这些温差,就可初步了解故障所在.

网友A:
作为电工要懂一点制冷,一个好的制冷工必懂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