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科 MT4512T USB驱动

楼主(2015-03-12):
gadget serial v2.4 找不到驱动    求客服指点!!!

网友:
去管网下载一个driver程序就好了,或者SDK之类的东西,里面一般也有驱动程序

楼主:
对:   去管网下载一个driver程序就好了,或者SDK之类的... 内容的回复!

 官网哪里有啊?求链接啊,我怎么找不到啊?谢谢~~~

网友A:
找着说明书安装就行了

网友B(2015-06-02):
在安装目录里就有驱动(C:\Kinco\Kinco HMIware v2.2\driver)

网友C:
编程软件下面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