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485总线上的三个从机,通讯格式是否要求一样?

楼主(2015-03-12):
在485总线上的三个从机、通讯格式不一样,是否影响程序运行?

网友A:
通讯格式要和主机的一致,例如数据位,校验和,停止位等,不然主机不识别

网友B:
应该要一致的。

网友C:
要一样的,要用共同的语言来交流。

楼主:
对:   通讯格式要和主机的一致,例如数据位,校验和,停止位等,... 内容的回复!

请问。主机的通讯格式怎么设置?在软件上还是在程序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