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华工控机做自动化该怎样配置

楼主(2015-03-12):
大家好,请问哪位行家对工控机比较了解,里面的软件该怎样处理,今天碰到指点说WIN7软件一定要正版,那里面的其它软件呢

网友A:
不了解工控机

没用过,你可以咨询研华的技术工程师。

网友:
看你做什么应用啊,正版这个和技术无关,对外卖的设备最好用正版软件,但是如果不联网的话,私底下用一用倒是可以。各个行业对工控机的需求不一样,比如做视频处理,或者机器人什么的用windows就可以了,或者linux也可以,你可以试试用windows embed,授权费用很低。但是如果要适时性高的应用,还得考虑用DOS或者实时的工业用操作系统。

网友B:
其实,只要你把需求给厂家就行。

网友C:
初学者来此逛逛,找找相关资料

网友D:
亲,你用的机器型号知道吗?提供型号我们才能帮助解决哦,或者你可以拨打800-810-0345进行咨询。

网友E(2018-05-19):
激活正版是最好的,这个Windows是否正版一般与其他软件要求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