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软件MPE720求助 真急

楼主(2015-03-13):
大家好  我要看懂这个程序 要看什么  我手头上的是MP2300S  公司要把这个设备交给我 上任工程师走了

这个EXPRESSION 是里面啥意思  ,第一次接触安川的,软件都还是英文版的蛋疼   现在是做PLC这块的  ,

网友A:
Expression是个算术表达式;在第一个Expression中,A1轴的机器坐标系偏置=A1轴机器坐标系偏置-当前A1轴实际的位置;B1轴的机器坐标系偏置=B1轴机器坐标系偏置-当前B1轴实际的位置;再将A1轴的机器坐标系偏置赋值给全局变量ML800,再将B1轴的机器坐标系偏置赋值给全局变量ML810;这段表达式作用主要是将现在的坐标归零。

第二个Expression中,是将全局变量ML800赋值给A1轴的机器坐标系偏置;全局变量ML810赋值给B1轴的机器坐标系偏置;主要作用是在设备断电后重新上电时将之前设置的偏置给A1轴和B1轴。

主要用带绝对值编码器的电机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Expression是个算术表达式;在第一个Expre...

小伙子不错啊。。。

网友C:
MP2000系统主要是性价比高,不然性能也只是马马乎乎

楼主:
很感谢 讲了真好  谢大神

引用 网友A:
Expression是个算术表达式;在第一个Expre...

网友D:
现在怎么样了?我也在学这个有没有资料,可以发我一份吗?谢谢29973033@qq.com

网友D:
引用 网友A:
Expression是个算术表达式;在第一个Expression中,A1轴的机器坐标系偏置=A1轴机器坐标系偏置-当前A1轴实际的位置;B1轴的机器坐标系偏置=B1轴机器坐标系偏置-当前B1轴实际的位置;再将A1轴的机器坐标系偏置赋值给全局变量ML800,再将B1轴的机器坐标系偏置赋值给全局变量ML810;这段表达式作用主要是将现在的坐标归零。第二个Expression中,是将全局变量ML800赋值给A1轴的机器坐标系偏置;全局变量ML810赋值给B1轴的机器坐标系偏置;主要作用是在设备断电后重新上电时将之前设置的偏置给A1轴和B1轴。主要用带绝对值编码器的电机中。

有没有mpe720的编程教程?可以发我一份吗?谢谢29973033@qq.com

网友D:
加我qq我们聊一下,验证答案随便写29973033

网友E(2016-04-05):
学习  学习  再学习

努力  努力 还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