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plc字节

楼主(2015-03-13):
请教大侠一个问题,s7-200plc中MB值等于20那MB0.0至MB0.7的值是多少。

网友A:
MB0=20  20转换为二进制就是00010100 ,那么M0.2,M0.4为ON,其余为OFF。

网友B:
首先要明白S7-200支持的数据格式

MB0是一个字节地址,其包括8个位地址,即包括M0.0、M0.1、M0.2、M0.3、M0.4、M0.5、M0.6、M0.7。

MB0=20转换为二进制即00010100,所以M0.0为0、M0.1为0、M0.2为1、M0.3为0、M0.4为1、M0.5为0、M0.6为0、M0.7为0。

楼主:
刚入门的初学者,非常谢谢大侠的回复

网友C(2018-09-05):
mb0值为20,那用16进制就是16#14  ,转2进制的话就是2#00010100  ,那就是M0.2 M0.4 1,  其它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