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plc程序

楼主(2015-03-13):
必须同时按下按钮X0和X1(不能先按下X0然后再按下X1),Y0气缸开始工作下压一秒,之后停止上升,Y0上升到最高点时,Y1气缸开始工作然后停止。X3是光幕保护开关,当手瞬间碰到X3时,Y0气缸立即上升停止工作,Y1也不工作

网友A:
plc的处理速度是微秒级的,你手能达到这个精度吗,必须有一前一后,不要忽略了plc得处理速度和处理周期。

网友B:
  我不会用PLC,我只会接线的说

网友C:
PLC的处理是按照扫描顺序的,这样的条件在PLC编程中不太好实现吧@

个人观点。

网友D:
楼主能确定实际意义在哪吗?

网友E:
同时按下,应该是指双手按钮的用法,为了避免工人忽略安全卡住一个按钮而进行单手操作。下图是两个按钮按下时间间隙不超过0.5秒,超过无效。。

网友F:
你那控制应该需气缸Y0和Y1的下压限位和上升限位,暂时做了个程序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时按下,应该是指双手按钮的用法,为了避免工人忽略安全卡住一个按钮而进行单手操作。下图是两个按钮按下时间间隙不超过0.5秒,超过无效。。

请问下x4和x5指的是什么

网友G:
能不能考虑把这两个按钮串联呢?

网友H:
同时按下去,不大好实现

网友I:
同时按下。。。这样的意义在哪儿?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同时按下。。。这样的意义在哪儿?

同时按下是日本厂的人性化,出于对员工的安全操作考虑。。。

要是单手操作,另外一只手还没出来 岂不是被压断了???

网友K:
双手按下是防止一只手没出来,但是一般也会先按一个再按另一个!可以设定一个持续按下多少时间就报警怎么样的

网友L:
LD M8002

SET S0

STL S00

LD X0

OUT T0 K20

LD X1

OUT T1 K20

LD= T0 T1

SET S20

STL S20

LDI X3

OUT Y0

LD X2(气缸上限位)

SET S21

STL S21

LDI X3

OUT Y1

LD X5(气缸不动作的条件)

SET S0

RET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E 同时按下,应该是指双手按钮的用...

X4是Y0回到最高点的触发Y1启动的限位信号,X5是Y1的停止信号。如果也用时间控制,可以改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