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开电调试设备,谁知新品开关电源(西门子)居然输出51.3V电压,直接烧毁触摸屏!

楼主(2015-03-13):
早上开电调试设备,谁知新品开关电源(西门子)居然输出51.3V电压,直接烧毁触摸屏!

开关电源是正品西门子,西门子完全可以去死了!!

楼主:
该开关电源是去年2月份购买滴,一直库存在仓库!

刚刚经过查询完全是正品行货,该死的西门子!

楼主:
正在查找其余元件是否损坏,系统有变频器和伺服系统

网友A:
是否存放不当造成的。

网友B:
谁都不是完美的。要容许个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谁都不是完美的。要容许个例。

我一直购买明纬、台达,为何从来没有这种质量问题???

西门子你就原谅,其余产品你就说质量不行!!!

你完全是西门子的走狗!!

彻头彻尾的西门子走狗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存放不当造成的。                 ...

存放不当,你个西门子走狗居然如此袒护西门子!

库房里面还有台达电源、三菱PLC,时间久的已经3-5年,刚刚我拿出来测试却没有任何问题!

楼主:
该库房其余品牌元件没有问题,我真不知为何大家可以袒护西门子!

为何相信进口东西一定比国产优质元器件好???

网友C:
开关电源之类的电源在使用前应该通电调试输出电压。因为出厂电源不会个个实验,还有仓库储藏时间长了调节输出电压的可变电阻有可能会变得接触不良致使输出电压变得不稳定。变低还好,一旦变高就会砸东西。不要迷信名牌,国产的进口的都一样。

楼主:
常规开关电源的电压调节电位器就是失效,其电压也不会超出额定输出的20%,也就是最大输出电压:24*1.2==28.8V!

而这个该死的电源居然输出51.3V电压!

实际上,如果是输出了AC220V我还能接受(短路所致),但是输出DC51.3V电压完全就是没有任何道理的!

网友D:
电源还是用台达吧。

网友E:
    我很奇怪的是,楼主那么讨厌西门子,为什么还要用呢,嘿嘿嘿嘿嘿

网友F:
楼主尽量不要说脏话

网友G:
楼主真无聊,一边用着,一边骂着,没必要吧。一点常识都没有,存放一年了还直接接负载,呵呵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