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存器输入判断

楼主(2015-03-13):
大神们,如何判断一个寄存器写入了一个跟前一刻不一样的值啊?就是如何知道一个寄存器写入了一个新值,我需要这个触发信号

网友A:
把前一个数据转存到另一个寄存器,再两者比较,看是否相等,不相等时触发一个信号。

楼主:
说得简单,我也是这样子想的,但是做起来很难

网友B(2015-04-29):
说起来简单,做起来也没有什么困难!下面两个方法都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