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图-老工控机你认识不?

楼主(2015-03-13):
   2015 年 3 月 13 日,继续顶上每日一图活动,今天上传一个和我年龄差不多大的老式工控机,看看有谁认识不?知道型号不?

  知道这是什么型号不? 或是你认识这是一个工控机?知道它的 CPU 是多大的,内存是多大的,其硬盘是多大的,运行的系统是什么?各位都来猜一猜,看看有几位能猜出多少?

   猜到的找版本要 MP 去吧

网友A:
接口很多,看起来很古董了。

网友B:
估计这是CPU 主频66MHZ    ,RAM 8MHZ,硬盘128MB,使用DOS操作系统的工控机(因为似乎没有鼠标接口,当然使用COM1也可以装WIN3.1或WIN95,但毕竟不多!),应该是93年以前的机型。

网友C:
没有网口,其他接口接外设。估计专用机;Z80电脑時代,就它的硬件指标。

网友D:
不认识,看到比较老的就是研华的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估计这是CPU 主频66MHZ    ,RAM 8MH...

   看来是高手呀 ! 左边那个应是鼠标接口,早期 的大圆接口,那时的 RAM 一般是 6 M 的吧,硬盘才 48 M 的

网友F:
表示没见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表示没见过啊

   听说余版是高手,怎么会没有见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