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程序问题求助

楼主(2015-03-13):
请教别人编的s7300程序中,有两个地址交叉参考看不到,但是能影响到其他输出变量的状态,为什么?

网友A:
试着换个地址试试?

程序编译出错吗?

网友B:
这可能是用了间接寻址赋值,或者通过触摸屏、上位监控计算机赋值等方式实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可能是用了间接寻址赋值,或者通过触摸屏、上位监控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