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plc数据丢失问题

楼主(2015-03-13):
西门子S7200PLC,CPU是224,当PLC过几天不用时,再重新开机,PLC里的数据会丢失。此原因是怎么回事?怎么解决?

网友A:
那是因为有的地址一般在电容的作用下,保存72小时左右。

如果需要掉电保持,地址数量少的情况下,只要简单设定下就行。

西门子200掉电保持字节MB0-MB13合计14个字节。只要设定下就可以,不需要编程。

如果需要保持的地址多就需要编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