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步进非正常停机后无动作

楼主(2015-03-13):
                                           伺服步进非正常停机后无动作的问题

      用三菱3GA的PLC作一个三轴伺服的程序,正常情况下手动,自动,复位回原点均没问题,但在自动没完成情况

下停机,手动和复位都没反应,断电后重启,一切又恢复正常.

      有朋友说是遇到扫描周期的问题;有说是有的内元件没复位造成......

      可明明有批次复位了用到的元件.....

      以前有遇到这样的情况,也在不断地改动程序后,解决了问题,可却从来没有认真去找出问题出在哪  各位大侠,帮忙分析一下,感激不尽!!!

    另外有没有用指令重启PLC的方法.

网友A:
这是程序问题。

楼主:
     能详细说一下,出现这样的情况究竟会由哪几方面引起吗?谢谢!!

网友B:
3GA目前基本没有水货,应该是程序没有执行复位:中断运行时错误标志没有复位

楼主:
        还真是楼上说的那种情况,认真地看了一下手册后,改了下程序,急停M1的上升沿先置位M8145 ,M8146,下降沿复位,M8145 ,M8146,然后问题就可以解决了.在此跟你说声:谢谢了!

引用 网友B:
3GA目前基本没有水货,应该是程序没有执行复位:中断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