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效率问题

楼主(2015-03-13):
现在遇到一个问题,求助论坛力量。

    下面是一台电机测试数据,相电阻0.421Ω,电压334.47V,电流27.668A,功率因素0.8739,输入功率14.007kw,输出功率11.7kw,空载电压282V,空载电流1.72A。

    分析如下:总损耗14007-11700=2307w,铜损27.668^2*0.421*3=774w,空载输入功率为840.1w,忽略空载铜损,铁损加机械损耗为840w,那么总损耗是1614w,与总损耗有693w的差距,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电机的轴承、散热风叶、还有电机搅动内部空气,这些都是需要耗能的呀!

网友B:
空载电压和负载电压不同,铁损的计算就有误差,其他计算也会有误差;机械损耗咋计算的呢? 风扇、轴承和转动时与空气摩擦产生的损耗怎么体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的轴承、散热风叶、还有电机搅动内部空气,这些都是需...

没有散热风叶,空载的机械损耗和负载应该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载电压和负载电压不同,铁损的计算就有误差,其他计算也...

没错,铁损会有差别,但差别应该没那么大,其他计算是指什么呢?机械损耗空载与负载应该基本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