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图有真相。

楼主(2015-03-13):
检查温度,及时发现隐患。

网友A:
检查温度,及时发现隐患,正常温度?

网友B:
你的电感温度是在投入状态下测量的吗?器件离门近,最好加防护。

网友C:
仪器好啊

网友D:
这样监测出来的温度只能是局部的   如此排除隐患怕是不妥吧

网友E:
这样测温太方便了,不知道测试距离最远有多远。

网友F:
发射率怎样设置的?涉及这么多种材料。使用红外测温注意使用方法,发射率正确设置;与测温表面垂直;被测物表面颜色。红外测温只能做参考,不准确。

对电器柜内测温最好是热像仪,目前国产的价格也不是太高贵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发射率怎样设置的?涉及这么多种材料。使用红外测温注意使...

这种红外测温仪怎样设置发射率

网友H:
使用测温枪来检测温度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回复内容:对: 网友F  发射率怎样设置的?涉及这么多...

有发射率设置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