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机的通讯格式怎么设置?

楼主(2015-03-14):
在485总线上,要求从机的通讯格式和主机一致。请问。主机的通讯格式怎么设置?是在软件上还是在程序里面?请高手答复一下。谢谢。

网友A:
主机指的什么,上位机都是通过软件设置通讯格式,如是PLC则下载程序来设置,一样要使用软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