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c 通讯 用户名 密码的问题

楼主(2015-03-14):
公司有三套自控系统,现在想通过opc将三套系统的数据统一传送到公司总服务器上,为了安全,每套控制系统有自己单独的用户名和密码,好,问题来了:opc通讯是如何解决这种密码和用户名不一致导致通讯不成功的问题?有没有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A(2015-04-20):
如下几种方式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1. 各套自控系统的OPCServer能配置不?如能配置。将各套自控系统的OPCServer配置为匿名用户(guest)可访问。

  2. 如第1种不行,那么就只能看你使用的OPCCLient是否支持访问每个单独的OPCServer时指定访问的用户名和密码。目前接触的各家OPCCLient几乎都不支持。与OPCCLient的开发人员沟通一下,看看能否增加此支持不。

  3. 寻找第三方的支持指定用户名和密码的OPCCLient采集软件,将各套自控系统的OPCServer数据采集后在转换成一个新的包含所有数据的OPCServer。只是在工控这个圈子里面,软件都是要钱的。